桶装水桶口套膜机,膜纸会往下掉,如何限位?

楼主(2012-02-18):
视频中机器的问题是,套好的膜会往下掉,导致收缩后桶盖上端没有被收缩膜包住。 桶脖子两边的护栏调太紧了,桶过不去,容易倒掉,太松了, 膜 又容易往下掉

楼主:
连接地址是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Dk0OTky.html

谢谢版主帮忙上传!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Dk0OTky.html

网友A:
流水线速度快些,瓶子跟塑料套套装时有些震动,如果套前稍微停顿一阵子会好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的鼓励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啊!!!!顶哦!!!!!

谢谢!共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线速度快些,瓶子跟塑料套套装时有些震动,如果套前稍微停顿一阵子会好很多

按照您的建议试了,停顿久一些会有所以改善!只是生产效率也同比降低了,谢谢!

网友C:
在桶的输送过程中,以桶身两边的护栏作导向,或者直接在输送带上给桶作定位(这种间歇运动做起来相对比较简单),这样在保证定位的同时可以避免桶脖子两边的护栏预调过紧,另外看看能不能选择软性有弹力的材料做桶脖子两侧的护栏(本人觉得只要有一侧能挡住膜套下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桶的输送过程中,以桶身两边的护栏作导向,或者直接在输送带上给桶作定位(这种间歇运动做起来相对比较简 ...

"选择软性有弹力的材料做桶脖子两侧的护栏"是不错的提议,我去试验下。谢谢!colinhui812 大侠

网友D:
我的感觉,你这个热缩膜直径有些偏大了,现在很多套标机射标出来都没有直接到位的,后面还有个调整装置的。你这个现在的解决办法,我个人愚见,能否在套标机出口装一个电吹风,让膜先预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感觉,你这个热缩膜直径有些偏大了,现在很多套标机射标出来都没有直接到位的,后面还有个调整装置的。 ...

谢谢奋斗,加了工业热风枪是可以,只是一把工业热风枪要2-3千块,整机成本上升了不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奋斗,加了工业热风枪是可以,只是一把工业热风枪要2-3千块,整机成本上升了不少。

你是设备生产厂家呀,这样的话,最好是将膜的规格修正一下,现在很多同行的设备是,膜射出后大概只有1半是包住盖子的,后来经过一组橡皮刷子往下移到位的,膜内径小了点,你说的这种现象基本就不会出现,还有做方案时,套标机和热缩机布置在同一条输送链上面。

楼主(2012-03-20):
引用 网友D:
你是设备生产厂家呀,这样的话,最好是将膜的规格修正一下,现在很多同行的设备是,膜射出后大概只有1半是 ...

好的,谢谢奋斗提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E:
套标机均有标签定位装置,常见的小瓶水是用V型同步带定位,同时起到带瓶的作用。对于大桶水,一般为节约设备成本,省去这一结构。楼主遇到的情况,可加导条解决,好的导条可参考风送道上的导瓶条,此条光滑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标机均有标签定位装置,常见的小瓶水是用V型同步带定位,同时起到带瓶的作用。对于大桶水,一般为节约设备 ...

好的,我去找相关导条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