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附加工问题

楼主(2012-02-18):
   我们需要用激光切割硅片,因为硅片的尺寸为150mm*150mm*0.2mm,太薄,而且易碎,切割时因为受热硅片会翘起,想用真空吸附的办法解决翘起问题,请问大家选用真空发生器好还是真空泵好,有朋友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门外汉说两句
加水冷不行么?
印象中对抽速和真空度要求不大用发生器吧(没实际搞过,仅仅是模糊的印象)

楼主:
没有加水手工把片分开都要小心,有时会碎,其他的就问题就不用说了

网友:
我为大族激光推荐的方案是使用PIAB真空发生器piClassic系列,流量至少300NL/min,真空度最高-95Kpa。

网友:
机械行业包含的范围太广了,我们单位是重型加工,真没见过这么小的加工

网友A(2012-04-22):
按照你的尺寸,真空发生器就OK了,真空度-80一-90KPa。但是要考虑吸附后的影响,吸痕或者吸附力不均匀等。可以考虑下采用多个非接触吸盘加定位机构。

网友(2012-06-01):
硅片加工为什么不采用蚀刻的方法呢?

网友(2012-07-20):
你是不是应该加水切割

网友:
要用真空泵

网友(2015-05-28):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尺寸,真空发生器就OK了,真空度-80一-90KPa。但是要考虑吸附后的影响,吸痕或者吸附力不均匀等。可 ...

大侠是否有用吸盘和定位机构的案例图片?

网友(2015-09-25):
用伯努力吸盘

网友:
还有就是半导体行业是贴麦拉

网友:
用真空泵

网友:
現在這種非接觸式搬運很多的,smc也有

网友(2015-11-05):
可以考虑我们的无应力夹具,应该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具体可以私聊

网友:
激光加工一些材料会有大量热量产生,单纯真空吸附虽然可以解决翘起问题,但是因为热量的原因加工效果会受影响

网友:
DISCO是用陶瓷盘吸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