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样的折弯能折吗?我是对折弯了解的不多,,

楼主(2012-02-18):
见图,板厚为1.2mm,法兰边长是10mm,现在需要做一个小的固定架(图中所指),固定架的每个折弯都是10mm,因为我不太懂折弯,不知道这样的弯好不好折,谁能说一下一般的加工厂能做吗?听说需要小弯刀吧?谁能画个图上来?看看那样的刀是什么样的,谢谢了。

网友A:
这样的设计很废料啊,改为焊接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很废料啊,改为焊接件吧

焊接?怎么焊?你是说光焊那两个支架吗?1.2的板应该采用什么焊?能焊结实吗?

网友B:
厂家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一定是焊接啊,用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一定是焊接啊,用氩弧焊,

必须要焊接吗?折弯能不能折出来?因为我们是外协厂家做的,当他们看到图纸的时候会自己选择合适的加工方法吗?他们是不是只注重最终的效果?

网友:
能折出来,就是多费点料,也不需要特殊的工具

网友:
你图纸上没有标明是什么加工方式,他们一定会用焊接

网友C:
我们厂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若有一点改动都要和厂家沟通的,他说可以就可以,不可以的话就按图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若有一点改动都要和厂家沟通的,他说可以就可以,不可以的话就按图纸做

你们厂是机加工厂吗?你们那边能不能把那个弯角折出来?

网友:
用折弯机能折,不是很难

网友:
你说的那种折法可以成立

网友D:
这个活折弯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费料了

网友E:
折是能折,只是麻烦点;你的压铆螺母是M3的吧,折边10小了一点;板件开孔处离折边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是能折,只是麻烦点;你的压铆螺母是M3的吧,折边10小了一点;板件开孔处离折边近了点。

厉害啊,这你都能看出来是M3的?高手啊。呵呵。

网友:
如果不计成本,非要这样折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焊接吗?折弯能不能折出来?因为我们是外协厂家做的,当他们看到图纸的时候会自己选择合适的加工方 ...

折弯当然可以,但是浪费材料,为什么不用焊接,用氩弧焊可以的,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怎样焊接牢固。

网友:
肯定能折出来,点焊也可以,但电焊精度要差一些,默认肯定是用折弯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活折弯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费料了

为什么好多人都说这么费料呢?到底哪里费料?能费多少?

网友(点评):
你把这两个脚展平,两个脚中间和旁边的料都要切掉,所以废料,如果改成焊接,就可以省这两道折弯长度的料!

网友:
能折,没什么问题,激光下料

网友:
可以折弯。本公司是制造电控箱,钣金加工。数控冲孔,激光切割专业厂家。地址青岛平度电话0532--88351186

网友:
改焊接,板子太薄了,用点焊

网友:
这两个东西挂外面必须焊啊,不然太浪费材料了。

网友:
看到大家的观点,学习了

网友:
你那个弯角是怎么弄上去的,如果是单独的就很容易

网友(2012-03-20):
你那样做太浪费材料了,钣金这个东西,对材料很有讲究的。直接焊上去,打磨。影响不大的 !完全可以!

网友:
在一点,你这个罩子四边折弯缺口很大,可以用闭合角给他不起来,美观上就好多了

网友(2012-08-08):
焊接吧 找个技术差不多的师傅 在打磨下就ok了 一个散热壳罢了 折弯太浪费料

网友:
只要别焊接斜了 就没事

网友:
也不定说太耗材料,要是你那边还要镭射在废料处镶嵌个东西去割就不存在浪费了) a8 k' f2 D2 W* B- H
折弯应该可以折,如果用弯刀折不干涉的话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