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铁料端面车光亮,现在用的45#钢。快到圆心有大概45直径的开始毛。转速1500

楼主(2012-02-18):
想把铁料端面车光亮,现在用的45#钢。快到圆心有大概45直径的开始毛。转速1500,端面不光是不是和材料有关系,可否给小弟接受几款实惠的端面能车光亮的材料,刀具,转速,进给。我车的直径7o~80,小弟拜谢了

网友:
如果是数控车,用恒转数的话,直径越小,线速度越小,会有光洁度不一的情况,用恒线速度车好点,

网友:
使用恒线速车,留余量不要太多··············

网友:
走两刀试试。。。。。

网友A:
你用恒线速度去车下估计会好点吧

网友:
吃刀量不能太大,刀具角度要正确,光洁度主要看刀尖磨的怎么样和刀具角度是否正确

网友:
是成型刀片吗 ns530  tn60的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恒线速度去车下估计会好点吧

恒线速怎么编程,,指教一下哦

网友:
用刀尖角和刀尖圆弧都小一些的正前角并有后角的刀做。如果是机夹刀用DC的刀片。当然,转速要尽可能高。

网友:
用合金刀片做

网友:
用恒线速度车

网友:
用这种刀片从外面往圆心推,余量留个0.5mm左右,进刀速度200mm/分 转速1500差不多啊   试试看

网友:
糟糕 忘了贴刀片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

网友:
G96你试试吧!!!!!

网友:
车床车削工件时,工件通常以主轴轴线为中心线进行旋转,刀具切削工件的切削点可以看成围绕主轴轴线作圆周运动,圆周切线方向的瞬时速率称为切削线速度(通常简称线速度)。不同材料的工件、不同材料的刀具要求的线速度不同。主轴转速模拟电压控制功能有效时,恒线速控制功能才有效。在恒线速控制时,主轴转速随着编程轨迹(忽略刀具长度补偿)的X 轴绝对坐标值的绝对值的变化,X 轴绝对坐标值的绝对值增大,主轴转速降低,X 轴绝对坐标值的绝对值减小,主轴转速提高,使得切削线速度保持为S 代码值。恒线速就是直径不一样大时 它切削时转速不一样 ,直径大的地方转速就低,直径小的地方转速就高.车外圆 内径 端面 用恒线速度好,纹路均匀 ,美观光滑。使用恒线速控制功能切削工件,可以使得直径变化的工件表面光洁度保持一致。
     恒线速G96  后面S多少是代表每分钟多少米的切削速度 比如说S200 在切削100的外圆时转速应该是200/(0.1*3.14)=636.9转  0.1就是100除以1000 把毫米换成米 .如果有端面切削 要加G50 限速,否则切到X0的时候直接就是机床的最大转速了 .用恒线速的时候一般都是用G99的 ,也就是每转进给.
G96恒线速控制
G97取消恒线速控制
代码格式:G96 S__;(S0000~S9999,前导零可省略)
代码功能:恒线速控制有效、给定切削线速度(米/分),取消恒转速控制。G96 为模态G 代码,如果当前为G96 模态,可以不输入G96。
代码格式:G97 S__;(S0000~S9999,前导零可省略)
代码功能:取消恒线速控制、恒转速控制有效,给定主轴转速(转/分)。G97 为模态G 代码,如果当前为G97 模态,可以不输入G97。
代码格式:G50 S__;(S0000~S9999,前导零可省略)
代码功能:设置恒线速控制时的主轴最高转速限制值(转/分)。

网友:
G99;
G50 X200.Z200. S1000 T0100 M3;
G96 G0 X150. Z1. S200 T0101 M8;
G1 X0. F.2;
...
...
...  可以试试,前提工件坐标系建立好 也就是 x200. z200. 这个坐标系建立好

网友:
这样的材料我 用金黄色的菱形刀片(5150的) S1200F0.08  R0.2

网友:
这样的材料我 用金黄色的菱形刀片(5150的) S1200F0.08   R是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