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的升降系统在升降过程中遇到阻力会忽然下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18):
最近试验一个外委制作的步进电机驱动的升降系统,发现当限位开关损坏后,升降系统升到最上位置遇到阻力后会下落。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原因是步进电机是靠脉冲信号经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当步进电机的脉冲个数发完后,就处于保持阶段,应该是不动,这个时候的保持扭力没有重力大,就会下滑

网友:
配重搞准点啊,还有抱杀电机呢。

楼主:
保持力矩计算好的,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