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及留加工量的问题------轴的材质是GCr15高碳铬轴承钢

楼主(2012-02-18):
1.轴的材质是GCr15高碳铬轴承钢   周长790 MM  最大外圆69.5MM
2.表面需要渗碳处理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    :粗车》精车》渗碳》精磨    渗碳变不变形    如果变形需要留多大量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还要渗碳?有什么特殊目的吗?

网友:
搞错了吧,这个材料含碳量已经很高,还要渗碳,可以淬火到HRC60度以上。
渗碳钢一般是低碳合金钢。

网友:
不渗炭。热处理后变形不大。它是滚动轴承钢。很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渗碳?有什么特殊目的吗?

不是很懂  也是第一次接触    麻烦老师们   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谢谢老师们
(厂子里以前没接触过,都不懂)

楼主:
小弟在此问问各位老师    加工及热处理是怎么样的顺序    谢谢老师们

楼主:
忘记说了    它是一台木板成型机主轴    原设备是日本的   由于主轴老化需要更换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下,个人认为根本没必要渗碳,直接淬火即可,硬度可达到HRC60以上。 看了其他人发的GCr15渗碳,在你这里根本不适用,硬度过高后,脆性增加,强度降低,这样一根长轴可能扔地上就摔碎了,还怎样承受载荷?

楼主:
才看到是   总长    打成周长了

楼主:
为了方便联系   我的QQ420560921

网友B:
加工顺序一般的为粗车-精车-渗碳-磨,热处理都会有一定的边形的,至于余量留多少,我不是工艺人员,不太清楚,CGr15高碳钢渗碳的目的不在于渗进多少碳,主要是为了提高零件的耐磨性能和解除疲劳强度,提高零件的使用寿命,特别是高温时候的,硬度也提高了一些。
其实在看到你这个帖子以前我也不知道GCr15是什么材料,只晓得是合金钢,刚才也是查了下资料才晓得一点。小鬼子和帮子们对这项技术还是玩的比较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顺序一般的为粗车-精车-渗碳-磨,热处理都会有一定的边形的,至于余量留多少,我不是工艺人员,不太清楚 ...

谢谢  老师   辛苦了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网友A:
看来我还是太孤陋寡闻了,看看这个帖子也许会有帮助
http://www.rcl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5&extra=&page=1

网友:
楼主的材料选得多吗,轴承钢能做传动轴吗

网友:
轴承钢还渗碳,好像第一次听到。

网友C:
余量一般留单边0.3,不过的注意粗加工各部位的同轴度和热处理变形

网友:
13楼提供的网站论坛对解决这个问题很有帮助
“轴承行业,渗碳的目的并不在于渗进去多少碳,其真实的目的好象是把工件内部的拉应力变成压应力,提高轴承的寿命”

网友:
这东西真的不需要渗炭了,调质处理,就可以达到40-45H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余量一般留单边0.3,不过的注意粗加工各部位的同轴度和热处理变形

谢谢大家的帮助    就是大家的团结    让我很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还是太孤陋寡闻了,看看这个帖子也许会有帮助
http://www.rcl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感激不尽   谢谢      对我的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