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振上的轨道能用哪种传感器检测?(运送触点)

楼主(2012-02-18):
求助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哦。
想在如图箭头位置安装个传感器,以检测是否有触点通过,但是触点尺寸有点小,不知道可以用哪种传感器?

准备安装在箭头附近的轨道上

准备安装在箭头附近的轨道上
希望传感器安装在箭头附近(轨道不锈钢,触点为铜,一面为银层)

触点

触点
触点最大处直径3MM

轨道截面

轨道截面

轨道截面

轨道截面
轨道截面

楼主:
早上试过用镀锡的几小股电线,接触不锈钢导轨和触点屁股来连接某电路,发现不太可靠

网友(点评):
可以安装非接触行程开关

网友:
光纤对射开关,没问题,线切割1mm的小缝就好了

网友A:
对射式光纤传感器可以的,最小可以检测到0.5mm的东西,设备上面也常用,不过成本有点高。

网友B:
不知道LZ图上两导轨连接处是否有空隙,能否用光电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图上两导轨连接处是否有空隙,能否用光电传感器?

连接处有缝隙的,不过比较窄,在1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射式光纤传感器可以的,最小可以检测到0.5mm的东西,设备上面也常用,不过成本有点高。

感谢4,5楼大侠指教哦
这个成本大概要多少呢?

网友B:
光电传感器很便宜,楼主买个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传感器很便宜,楼主买个可以试下

感谢指教哦
光电传感器感觉蛮大的,3mm以内的不知道能否检测出来呢/
淘宝上找了下,好像最小是M8的直径

网友:
擦,不太清楚你说的是哪一种,我说得是下面这种

网友B:
搞个能穿过导轨的,然后检测到的信号应该是凹凸形状的,若是能行,比光钎的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能穿过导轨的,然后检测到的信号应该是凹凸形状的,若是能行,比光钎的便宜很多

我去找圆柱形对射式了,呵呵
找到最小检测物体1mm的了,应该可行,非常感谢啊

网友:
其实做好的光电对射检测室激光对射检测。关于传感器倒是有很多种检测,比如从上面检测可以用反射式光纤传感器,可以用电容传感器,金属接近开关等

网友:
好多种光纤应该都可以,对射的便宜的2-3百元,最好斜一定角度与轨道,反射小光点的比较贵带放大器要上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