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2-18):
攻M8的钢件丝怎么容易折断丝锥,材料20号钢用YAMAWA的丝锥也不行,一个新丝锥只能加工四十来个孔,16深的通孔,我现在用刚性攻丝G84攻4个深就退两扣,求求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刀具或者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方法不对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方法不对11111111

你有什么好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退啊,直接一攻到底不行吗?

网友:
你用的丝锥是直槽的还是螺旋槽的?底孔多大?底孔比螺纹深度深多少?攻丝最好一步到底。另外,建议用柔性攻丝。

网友:
用润滑液了吗

网友:
手攻还是机攻,一把机用丝锥可以攻成千上万件活,即使用手工,一般丝锥也能攻几百件活。看来是你的操作技巧有问题,手攻最好用专用的攻丝扳手,一开始不要用劲过大,俗话悠着点。如果发现丝锥崩牙就不要再强攻,立即修磨丝锥。磨钻头和丝锥也是钳工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