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12-02-18):
各位:
右图中的零件怎么画?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2-19 12:08):
是指右边的零件图不会画。

楼主:
本人初学SW软件,遇到这个图有些不会画了

楼主:
我画成这样,肯定不对了.

网友:
太简单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
以前用proe画过,用曲面操作,然后实体化。先画那个长方体(闭合曲面),然后再画中间切除的部分(曲面)在主视图和左视图的投影,然后进行曲面操作,就完成了。

网友:
这个图还好吧,都是规则平面,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左边的话,就是在需要画的地方的所处平面画草图,然后拉伸一定长度就好了。
右边的斜面,的话,按草图画好轮廓,然后旋转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右边的图,我也是旋转切除,实际效果与图纸不同。 要不你画画试试!

网友A:
先拉伸,再切除,然后倒角,倒角时选距离-距离(尺寸为图中的1.25与4)

网友(点评):
画的不错,你的方法我得试一试。像梯形的这种倒角,能作出这种状态。 像是有引导线。如有问题,再请教!谢谢!

网友(点评):
我也照你的方法做出来了。这个方法简洁

网友(点评):
好方法,学习了!多谢!

网友:
这个以前当学生的时候用SolidWorks画过

网友:
看你们都说简单,我令外画了个参考下

网友B:
我也来参与,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参与,看看如何

欢迎来参与,能不能把你的具体步骤详细说明一下。
我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拉伸,再切除,然后倒角,倒角时选距离-距离(尺寸为图中的1.25与4)

我按照你的步骤练习了一下,没有成功。
请问拉伸切除是整个形状都切除吗?
再倒角的时候形成不了该图形,怎么回事?
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是整个切除,再倒角。

楼主:
谢谢留在未来这位朋友,在你的帮助下,我也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拉伸,再切除,然后倒角,倒角时选距离-距离(尺寸为图中的1.25与4)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拉伸,再切除,然后倒角,倒角时选距离-距离(尺寸为图中的1.25与4)

这个方法很好.看出基础很扎实啊

网友:
学习了还挺需要技巧啊!

网友:
我觉得建个参考平面  然后选择拉伸到平面 应该可以吧
没有试验  不知道能不能选择两个面

网友:
倒角实现最简单!呵呵。

网友:
这个 很简单

网友(2012-04-16):
倒角就可以 ,虽然不会sw  ,用proe搞过

网友:
第二个 要复杂点

网友:
还可以先拉伸,在切除前半部分,然后再放样切除后半部分,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
不难画 仔细想想吧!

网友:
俺也准备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新手吗?这个挺简单的。慢慢来,耐心点,相信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种

我用放样做出来了,,但是倒角总是不对,成为这样怎么回事,倒角也应该是切除瑟,,如果你先切除了,怎么倒角在切除,,而且不全部切除的话,倒角的线又找不到,,,,,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拉伸,再切除,然后倒角,倒角时选距离-距离(尺寸为图中的1.25与4)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不是很简单啊,楼主刚刚开始学习,应该自己多探索一下啊

网友:
嗯,倒角很方便啊。受教了

网友:
这个倒角还真不容易想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放样做出来了,,但是倒角总是不对,成为这样怎么回事,倒角也应该是切除瑟,,如果你先 ...

线段要选择 绿色的线

网友:
楼主这个“三维CAD学生习题集”哪弄的,有卖的没?   也想买本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段要选择 绿色的线

这车牛A   在哪看见的    有卖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段要选择 绿色的线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2012-06-27):
画画看看,那个方法简单。

网友:
和前面一位朋友想法一样,先做辅助面,不过没倒角的方法简单。

网友:
倒角方法确实简单

网友:
这道题确实是简单。而要是考虑用什么方法?这里就有一个技巧的问题。我看了上面的各种绘法,可谓是好方法,简单,快速,准确。而用切除一步到位也不错。但需要绘制3D草图,比较麻烦。成型的方法很多,用扫描切除--对称,成型到一面都可以得到结果。但也没切出倒角来的间捷快速。

网友:
原来真的很简单,试了留在未来说的倒角方法,果然不错,谢谢

网友:
这个不难吧。没经过思考。

网友(2014-10-17):
学习这个倒角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