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伺服阀阀芯位置反馈的意义

楼主(2012-02-18):
阀芯的位置并不能决定液压或者流量,所以液压系统应该用液压缸、液压马达的输出构成反馈。既然这样,阀芯位置的反馈有什么意义?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建议有时间看一下自控原理。在哪反馈,于传函上是不一样的,体现到实际系统可能是玩命振荡,也可能是阀芯偏到一头不动,另外还有鲁棒性,光这样说是很难体会的,要想真正理解得自已多做几个系统。

网友:
你说的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中的大闭环和局部闭环的问题。大闭环是将系统的输出反馈回到输入端,可以消除或抑制闭环内的干扰等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局部环节性能不太好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局部闭环,用以改善局部环节的特性,这样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系统的特性。
一个好的系统,原则上各个环节都好才行,局部环节不行就需要加以改善,这就是小闭环可起的作用。
你说的伺服阀或比例阀阀芯位置反馈,能够大大改善这些阀的控制特性,增强控制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