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程的方式读取:向上检索或向下检索

楼主(2012-02-18):
我想在程序中编,向上检索或向下检索,有哪位高手懂得,请指教,FUNUC系统的

网友A:
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也许是俺用得少吧,没用过什么检索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也许是俺用得少吧,没用过什么检索的功能。

mazak你用过吗?它那个刀具编排你知道吗?我是想学它编个宏程序

网友(点评):
没用过。检索就是要逐一比对,相等则保护现场,返回需要的数据,跳出循环。检索一圈都没有,则返回一个错误标志。

网友B:
结合跳转指令,实现特定的功能,应该可以实现吧。或者转变一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合跳转指令,实现特定的功能,应该可以实现吧。或者转变一下思路

我也是这样的想的,所以必须懂得如何读取

网友:
楼主能将问题描述具体点吗?

楼主:
就是我们手动的检索可以不用手动,用程序也可办到,地不?

网友:
不就是自己做一个宏程序吗

网友:
螺旋线大侠好像经常有空啊,很多帖子都有你的精彩回复...哈哈哈!!太有才了

网友:
就是用到转移指令就可以了吧。

网友:
在程序中搜索代码或字符?高级点的系统都有这功能,复制、粘贴、剪切替换等.......系统没这功能么呢不行

楼主:
蹭、蹭、蹭’蹭‘蹭’中国真是人才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