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钻4毫米通孔,深度32

楼主(2012-02-18):
有大批量的六角头螺栓,需要在六方的两个侧面上分别钻两个4毫米的通孔,螺栓是M22的,通孔的长度是32毫米,两个孔是在一个平面上,会有交叉,现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合适的机床,效率比校高,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螺栓的材料是40Cr的

网友:
看我在“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那种夹具把涨簧改成夹簧,既有钻模,定位准确不易打钻头,又可以快速转位,一台台钻一班干千件左右是很轻松的。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我会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