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品钻铰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铝制品在用麻花钻钻孔时,总是会大,铰孔也是一样。
向各位师傅求教切削参数,谢谢

网友:
铝加工通常只会有缩孔的现象吧

网友:
铰孔转速一定要慢,吕制品最好是用下排削式的铰刀,同时夹头精度也要高。

网友:
加工铝孔如果冷却充分,排屑良好的话,应该是缩孔才对啊

网友:
你先看看有没有跳动,然后再降低转速试试。

网友A:
像铝件加工,铰孔有时出现内孔面黑亮的情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游客

网友(2012-03-21):
那是挤削,不是切削了,刀具问题!个人愚见。

网友B:
估计黑面是不够锋利吧

网友:
钻其他材料时没问题吗?

网友:
条件好的话用双刃带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铝件加工,铰孔有时出现内孔面黑亮的情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切削液喷射不到位! 有轻微烧伤!

游客

网友:
请问应该将刀修磨成什么情况会比较好呢?谢谢!
铝件铰孔的时候也遇到内孔面黑亮的现象,而且观察过切削液夜喷射冷却足够,但是还是有,将刀修磨过后就好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铝件加工,铰孔有时出现内孔面黑亮的情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新定做的刀具,应该还没怎么磨损。不知道有没有哪种材料缺陷会导致这方面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黑面是不够锋利吧

新定做的刀具,应该还没怎么磨损。不知道有没有哪种材料缺陷会导致这方面问题呢?

网友:
铣刀  什么JB铝都好搞

网友(2012-05-12):
用钻铰刀  带切削刃和挤光刃  冷却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