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个拉手给难住了!

楼主(2012-02-18):
  用了8年的solidworks,刚进新公司,一下子被一个拉手给难住了,还真没有相处什么很好的办法在一个文件中完成!请各位社友给出出主意!

网友:
装配件,是要做3D图吗?

网友(点评):
我打算在一个零件图中完成,如果是拼装的话,就简单多了!主要是扫描的曲线不知怎么画,要贯穿X,Y,Z三坐标!如果用放样,就变形了!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东东,是不是有点像?

网友(点评):
象呀!兄弟,你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否可以吧文件发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告诉我路径或方法也行,被这个东西困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点评):
请传一下能显示SW绘制步骤的图片,我也许就能明白了!看来社区里的高手真的是不少呀!

网友:
用投影曲线很好画的,我以前画柴油机上的高压油管用过

网友A:
刚刚做了一下,我不能上传zip格式的文件,只有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做了一下,我不能上传zip格式的文件,只有图片了!

上传一个全面的图

网友(点评):
真的很感谢你!其实上传图片也可以,但最后是把solidworks左边的步骤栏显示出来,这样就知道应该怎样做了!

楼主:
  按照楼上的提示,我经过摸索也做出来了!其实上传的图片solidworks左边的步骤栏能显示出来,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谢谢liang271887922 了!

楼主:
图如下所示!

网友:
整好跟自行车坐垫下面的架子很像,感谢楼主分享,要研究研究怎么做的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怎么画,能把你的图档发给我吗?429252925@qq.com 多谢

网友(2013-03-25):
我也做这个,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跟管路差不多,你在转二维图中投影3个视图,再加一个3D图,然后放一张坐标点图就行
检验靠专用检具和3维投影仪

网友:
这个2D图纸画得太差了,转3D图好几个尺寸要重新算过,应该按中心线标尺寸的,此类图纸最好搞个座标点。
用投影曲线很容易画

网友:
3D草图把线画出来。再用扫描就可以了,不难的

网友:
呵呵,多是高手啊

网友:
试试,共同学习

网友(2013-12-03):
发个文件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画两个视图的拉伸曲面然后取它们交叉的曲线扫描也可以绘制出来吧!

网友(2020-04-29):
3d草图,镜像,扫描?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