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怎么加工

楼主(2012-02-18):
外圆58 长2.5米轴  主轴转速  进给量  道具型号  请教有经验的师傅  指点  第一次干有点震刀

网友:
我也是,我是数控车车的,外圆70,长2.5米,我的转速是180,F是30mm/min,跟刀架,反向车削,车到离卡盘1.2m的时候就震刀了,都头疼死了,楼主找到办法与我分享下,谢了啊。QQ,963796466

网友:
我只车过外径60长1.5M,外径25长700MM的,一般的主轴转速500,进给0.5,机加道具,刀高于中心3~4MM,都不用中心架和跟刀架的

楼主:
进给量大点好吗  超过0.5

网友:
3楼说的,刀高中心3-4毫米

楼主:
为什么刀要高过中心 刀具的前后角大点还是小的好

网友:
我车过一米八长 五十大的杆!使用跟刀架 切削液大点  尾座中心调到五丝以内 车刀刀尖角小点保持锋利!最重要的是跟刀架要砚磨好!QQ812169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