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热处理和表面热处理英文?

楼主(2012-02-18):
各位大虾,整体热处理和表面热处理英文怎么说?
现在有个图纸要求 heat treatment HRC 55 ,是要整体还是表面?

网友:
这个就是国内的'整体淬火',可以低温回火,也可以不要,

要求高温回火的,一般写' 昆撤安得摊颇',

只要求表面硬度的,鬼子一般写' 色费撕哈盯恁撕' ,

你这个是哪国鬼子的图纸?

网友(点评):
昆撤安得摊颇 : quench under temperature 色费撕哈盯恁撕 : surface hardness

楼主:
德国
2266998 ,你的英文显示是乱码啊

网友(点评):
就是阿拉说的那个,米国、英国、德国基本都这个写法,特殊说明的例外,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整体的热处理

网友:
题目有问题,外国人不会这么蠢,有ABOVE,OR WITH IN  ..........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