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请教大师教学六边形在cNC机床咋样编程和算法

楼主(2012-02-18):
急需请教大师教学六边形在cNC机床咋样编程和算法

网友A:
车床的话要带动力刀才可以加工。使用主轴分度或者极坐标功能就可以了。加工中心的话画个图,计算出各个节点直接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的话要带动力刀才可以加工。使用主轴分度或者极坐标功能就可以了。加工中心的话画个图,计算出各个节点 ...

嗯是CNC机床上做 嗯就是不知道那角度和坐标咋样算的   如果你知道咋样算的可以教嗯吗

网友:
极坐标我还真的不熟悉。动力刀加工还行,只要控制机床主轴锁定了,然后动力刀加工出一个侧面,转60度再锁定加工,直到加工完成。加工中心使用角度偏转指令G68,然后走一段偏个60角度,直到全部加工出。回头我找个做八边形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三角函数算点,然后走每一个点。
第二种方法,走其中一条直线,要从延长线进和出,然后用G68旋转相应角度。
第三种方法,用G16极坐标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三角函数算点,然后走每一个点。
第二种方法,走其中一条直线,要从延长线进和出,然后用G68旋 ...

大师你能把你那三种方法做个例子 吗   嗯刚学这   有些不太懂你能 帮下忙不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