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roe 4.0的疑惑

楼主(2012-02-18):
小弟请教各位proe高人,我破解安装proe4.0 ,杀毒软件检测到文件夹有11个木马病毒,可以清除吗?是不是清除了软件就没法用了?不清除对电脑有害吗?还有就是草绘时先画大体形状,再改尺寸,图都面目全非了而且改完后形状也不对了,怎么解决啊?多谢各位指点迷经!

网友:
不能清除  没有关系 安装4.0和5.0的时候 最好把杀毒软件关掉

网友:
改尺寸的时候别再生的勾选去掉

网友:
改尺寸的时候吧再生去掉

网友:
这就对了 安装的时候必须把杀毒软件关掉!!

网友:
其实你在改尺寸的时候把再生的那项不选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2012-05-28):
杀毒软件会把破解文件给删掉

网友:
不要清除啊 ,不然你的PROE会出问题的

网友:
得关掉杀毒软件

网友:
选中所有的尺寸   然后修改尺寸  把再生前面的勾去掉   最后可以输入相应的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