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上刀具位置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2-02-19):
请教各位,数控机床或加工中心上,可以通过哪些方法获取刀具的当前位置(也就是实际位置)?要用到什么仪器?

楼主:
目前是不是只是通过光栅尺或旋转码盘算出各个轴的位移间接得到的?

楼主:
当然刀具的理论位置是确定的,我主要想知道实际位置如何检测?

网友:
有什么问题么?不是机床厂家测它干吗?看精度么?实际位置你测下来不好都可以补偿出来的。貌似没什么意思。要测的话买个红外或者激光的位置检测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