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编程控制灯泡

楼主(2012-02-19):
用一个自复位按钮通过PLC控制一个灯泡,按一下自复位按钮,手松开后,灯泡一直亮。1分钟后,再按一下自复位按钮,手松开后,灯泡灭。
求高人指点怎么编程控制。谢谢!

网友:
加个分支  时间继电器

网友A:
一分钟之内内?一分钟之内按自复位按钮的话 是什么情况?灯一直亮着?我根据你的描述列出几个观点:1、开机点动,灯亮;2、1分钟后再点动该按钮,灯灭;3、一分钟内,开关闭合与否,没有影响。画出的梯形图如下(其中时间继电器k值便于观察,我设置为10s,而不是1分钟。但是原理类同)。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有粗糙之处,希望指正!谢谢

网友(点评):
第二行总觉得怪怪的,X0也是可以启动定时器的吧?

网友(点评):
不能用X0直接起动T0,因为按钮是自复位的。但楼主说的是1分钟,我怎么看这段程序的定时器好像不是1分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钟之内内?一分钟之内按自复位按钮的话 是什么情况?灯一直亮着?我根据你的描述列出几个观点:1、开机 ...

一分钟只是我随便说的时间,时间有可能长,也有可能短。我想要的是,按自复位按钮灯亮,再按自复位按钮灯灭,再按自复位按钮灯亮,这样一直循环。就是用一个自复位按钮,当启动和停止两个按钮用。

网友(点评):
哦,是点动控制输出的启停。

网友(点评):
我刚学PLC,不明白你说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要求太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钟只是我随便说的时间,时间有可能长,也有可能短。我想要的是,按自复位按钮灯亮,再按自复位按钮 ...

一个PLC就给你这样用,太浪费了吧。

网友:
百度一搜,很多方法,看什么品牌了,反正都很简单了,用个沿就搞定了。

网友:
我家的灯就这样控制的,任何开关长按大于4秒可以关掉所有灯,但是买了个山寨plc,用了两年,挂了。

网友:
這是一個滿容易達成的動做...可以直接用指令或者利用掃描的特性來做都可以答成

网友:
使用交替输出指令
X0--------[alt y000]
按钮           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