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车刀?

楼主(2012-02-19):
最近在数车上加工蜗杆,可是料都调质了,比较硬。白钢刀不耐用,自己磨的合金刀总是崩刃,那有没有用来加工大螺距的数控刀?型号是多少?还望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
你所说的白刚刀是否是T10A,合金刀是什么材料的,你可试用硬质合金的刀

网友(点评):
T10A是优质炭素工具钢,白钢刀是小名,大名是高速钢刀,最常用的牌号是W18Cr4V。

网友:
高速钢一般车不了调质料,你换涂层的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加工吧。

网友:
涂层的硬质合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但上网搜了一下,好像没有四十度的成型刀…用切刀的话加工多头蜗杆应该会抗劲吧?难道要自己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