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 求助

楼主(2012-02-19):
求助类似列车结构多单元同步横向移动的同步移动方法!请高手给予指点迷津!!!!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啊,请再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
是纯横向移动还是包括为一点旋转?各个单元同步允许多大差距?采用什么动力驱动?清楚点,好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五个相同单元首尾铰接在一起,横向——宽度方向同步机动, 相邻单元允许30度的夹角,单元依靠控制系统进行姿态调整,协调动作,依靠步进电机驱动滚轮实现运动,寻求类似的控制案例。同步效果应目测一致。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五个动力推五个单元?同时动作?这五个单元静止的,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