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水刀怎样打定位孔

楼主(2012-02-19):
如题,福禄机能切最小0.3的孔,怎样设置成只打定位孔不切孔呢?请教各位高手前辈....

网友:
把切割速度提高,例如 提高到 6000毫米/分钟, 那就肯定切不透,只有孔印

网友:
这个FLOW的软件里面有啊,你不会

网友:
我的软件有刻画功能, FLOW 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Flow机器配置0.010的喷嘴及0.015的砂刀管,使用180#砂子的情况下,理论可以打到0.8mm左右的孔。再小就不能打了。至于穿孔不切孔,系统里有一个MARKS的功能,一般人是不用会的。

网友:
楼上是FLOW的哪位

网友A:
楼上说的0.8MM的孔,圆不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0.8MM的孔,圆不圆?

当然圆了,不圆还能拿出来说吗?

网友:
0.8的孔都是测试用的了,实际上作用不大。
定位打孔应该是里面的先穿孔后切割的那个功能吧。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