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结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2-02-19):
如下图燕尾槽拖板结构,箭头所示的三个调整螺丝,我知道是可以调整燕尾槽的间隙的,但不知道燕尾槽和锲铁的结构是怎么的,还有一种是锲铁两端有螺丝调整间隙的,和上图这种结构有什么不同呢?在网络里搜索了两天都还没有搞明白,麻烦各位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小弟先在此表示感谢了!

网友:
很简单,找找有这样的燕尾槽,不就 知道了

楼主:
是啊,就是要找实物比较困难才发帖求教的。

网友: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有的,你上面图片这种是平襄条,你所说的那种是弯头斜襄条。设计这个是有标准可查的。从字面意思就能明白他们的不同了,平镶条是靠压紧导轨运动方向的面来调整间隙的,也就是压紧力是垂直于导轨运动方向的。斜襄条是靠襄条上的锥面来调整间隙的。给张斜襄条图,就是你说的那种

网友:
楼上是正解!你的设计手册挺高级的,哪下的?

网友:
我看是楼主不看书造成的。机械设计手册里关于机床导轨部分,讲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在这里,我都不好意思回你。

网友:
普通的车床上就有嘛  问车工师傅都知道这个的
没干过车床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网友(点评):
燕尾槽结构确实好用

网友: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有的,你上面图片这种是平襄条,你所说的那种是弯头斜襄条。设计这个是有标准可查的。从字面意思就能明白他们的不同了,平镶条是靠压紧导轨运动方向的面来调整间隙的,也就是压紧力是垂直于导轨运动方向的。斜襄条是靠襄条上的锥面来调整间隙的。给张斜襄条图,就是你说的那

网友:
机械设计有些确实已经是标准化了,所以我们要多了解一些标准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少浪费时间了

网友:
普通车床上面的托架下面的轨道不就是燕尾槽的么,可以看看

网友:
我也学习了!谢谢!看来查手册是王道呀!

网友:
都是高手 啊,的常来学习

网友:
机床设计手册上有,查一下。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案例,再不行就拆一台看看

网友:
上面图片这种是平襄条,你所说的那种是弯头斜襄条。前一种便宜,简单。后一种麻烦点。

网友:
那为大侠告诉我下斜襄条在机械设计手册的那一部分.我的是化工的单行版.目录缺失了.怎么查啊

网友:
调整燕尾槽间隙有两种方法:侧向压紧和轴向斜面调节。如图形式是侧向压紧。其实燕尾槽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我的感觉是过去苏联人喜欢这样做,所以当时国内大量采用,现在看美国、日本的机器很少采用,因为加工后的测量很难做得准确,也就是配合间隙很难保证,加工中有需要特殊刀具,远不如矩形滑槽的工艺性好。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是要多看机械设计手册啊!

网友:
呵呵,楼主真的是刚毕业呀,在学校里一定也不喜欢看书的,这样的问题你不应该发到坛子里来的,随便怎么都搞定了啊。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在下面要多看看书!要不很容易被行家笑话!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讲的很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燕尾槽已经做出来了,效果还行,再一次谢谢社区的各位前辈!

网友(2014-03-06):
两头顶的是楔形的,像你这种里面装个平板就行了

网友:
楼主懒了!勤翻手册,并养成习惯!

网友:
愚见:只要配合的好能用我觉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