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加工木工锯条,齿形有何要求?

楼主(2012-02-19):
不胜感

网友:
木工锯条分机木工锯条和手工具条两大类。机木工锯条是由专门的齿型机压制成圆底勾型齿后,再用磨齿机磨齿,拨料机拨料等工序后才能使用。手工锯一般的弓锯条用压力机压出60°齿形,用户用手钳拨料即可使用,还有一种龙锯,北方林业工人称谓快马子锯,压力机压出60°齿形,砂轮磨斜面,(机加工刀具称为后刀面),两齿一一相对的修磨,不拨料。

网友(2012-03-21):
我来学习。

我们的设备都要配锯条呢。

网友:
了解一下看看,对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2012-06-04):
在网上搜开齿机,有很多设备。齿形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小时候跟父亲做过开齿,只要先开勾形,一般类似冲压,然后像六角车大侠所说,磨齿(相当于修磨刀具前、后角)、压料(加宽齿尖部分,防夹锯)。还有一种是锯齿顺序左、右掰开,也是为了防止夹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