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逗号“,”在FANUC程序语句中的作用?或怎么使用?

楼主(2012-02-19):
FANUC系统,很少见到程序语句中有逗号“,”的使用,某日见一语句“G1 Z5.5,C1 F0.22;”(已经忘记在哪台设备上见到的了,所以也记不清这个语句的作用了)。
请教:逗号“,”在程序语句中的作用?或怎么使用?

网友:
O2222;
G54;

……

G1X50.,C2.;(倒直角C1)

……

G1X60.,R2.;(倒圆角R2)
……

G1X70.,A30.;(车锥度30°)

……

M30;

这个是倒角命令的前面跟的“,”,听别人说可以在参数中设置,也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