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在谈一工程,钢结构焊接如何报价?

楼主(2012-02-19):
现在正在谈一工程,是钢结构厂房,已经拼装完毕,拼装焊缝需要焊接,该怎么报价呢?

网友:
你自己做的工程,应该有一个施工规范,谁玩都如此,阿拉也如此,

要考虑结构卸载,最终变形,有些最终点是不可以焊接的,要用高强螺栓,

你详细说的问题,什么厂房?几层的?柱子怎么布置的?

网友:
你详细说的问题,什么厂房?几层的?柱子怎么布置的?

网友:
我也想对此有些了解,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们现在 也在搞一个结构厂房 不过他们报价貌似都不管工艺 在酒桌就把价钱搞定了 利润肯定不低 哈哈

网友:
两种方式:一,吨位承包(看构件的吨位和复杂程度,一般50~80元/吨);二,工时承包(120~180元/天)。当然这纯属人工,工程需有附加值才可有利润。

楼主:
工字钢框架,两层。结构就是最简单的框架

网友:
问题叙述得不够详细呀

网友:
一般就按照钢材重量计算和人工费,加上利润,税,运输费,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网友:
材料, 人工   运输     税收, 等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