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成型机,油缸的力越来越小怎么办?

楼主(2012-02-19):
用了两个月的D80X50的油缸作冲孔,现在发现力越来越小,冲孔模具也换了新的,居然出现冲不透的现象,请问是液压泵出问题了,还是油缸出问题了呢?

楼主:
2.2KW的电机,一开始没问题,但时间长了就出这问题,在浙江进的,真晕哪

网友A:
油缸O型圈磨损,以致油缸内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O型圈磨损,以致油缸内渗

真他妈的很烂的东西(我实在太气愤了),请问大侠,用那家的O形圈,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点评):
这个现象肯定不是O型圈的问题,O型圈大多是做固定密封的。你的液压站的压力是多少?如果压力比刚开始时不低,考虑活塞的Y型圈吧。

网友:
如能确定油压没有变化(降低)。可以确定是油缸内漏。

网友:
油钢有0形圈吗。?不懂别瞎说.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真不冻

网友B:
两方面;一齿轮泵扫膛,二油缸活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方面;一齿轮泵扫膛,二油缸活塞有问题。

"齿轮泵扫膛"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点评):
刚才忘了告诉你两点:一个是把泵拆了,前后两盖还要原样装配,中间(两齿轮外壳)翻转倒置原样装配即可。二齿轮泵内胆磨损部分修复精磨即成(要考虑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泵扫膛"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齿轮泵不贵,换新的吧。

楼主:
天那!!!一套设备从电器到机械配件快换的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你能不能发几张整套设备的图片?

网友C:
看看你的系统压力是否有变化,如果保持不变,哪就不是泵的问题
检查一下你油缸是否内漏,检查的方法,油缸的无杆腔进压力油,拆开油缸有杆端腔的的油管,这样直接可以发现油是否从有杆端油口流出.流出说明油缸内漏,更换活塞上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系统压力是否有变化,如果保持不变,哪就不是泵的问题
检查一下你油缸是否内漏,检查的方法,油缸的无 ...

谢谢,你教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活塞杆有没有受径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教的方法简单实用

液压故障,因为看不见,从简单方法一步一步去排除.

网友D:
先检查泵,听泵的声音,如果噪声不大,看一下压力表,如果压力表指针指示压力低于工作所需的压力,检查一下溢流阀,看一下加载后表针有无变化,如果没变化,清洗溢流阀,如溢流阀无问题,检查油缸内泄漏,油缸行程到头,打开无油端的接头,看有无油液泄漏,泄漏油液与工作流量比较,如可忽略不计,初步判定为合格。
在这几个环节一步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泵,听泵的声音,如果噪声不大,看一下压力表,如果压力表指针指示压力低于工作所需的压力,检查一下 ...

谢谢,我前天更换了新泵头,进口油缸活塞密封圈,台湾电磁阀,长城耐磨液压油,快换完了,今天又出现了冲不透的现象,看来只有调压阀换了!如果再有问题,那我就。。。。。。。。。。

网友(点评):
兄弟;别着急!!!故障要一步一步地查,当年我年轻毛头毛脑跟你一样最后要砸了!可冷静下来三个月不着急最后一个锤子就搞定了!??原来是溢流阀阀芯跳出去了。

网友(点评):
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就换东换西,因为你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泵,听泵的声音,如果噪声不大,看一下压力表,如果压力表指针指示压力低于工作所需的压力,检查一下 ...

溢流阀就是调压阀吗?

网友:
对,溢流阀是调整系统压力的

网友:
检测油缸压力,如果压力降低,调节溢流阀看看能不能恢复压力,如果调节溢流阀没有作用。那可能就是油缸内泄严重,建议换油缸了

网友:
压力上不去应该查查是不是内泄的问题。

网友:
支持5楼.先确认压力到油缸前有无变小!若不变是油缸问题!若小了那就往前查!

网友:
会不会液压阀有破损呀,我这的锯床也出现过夹紧力不够的问题,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
如果系统压力正常,应该是油缸内漏

网友:
三方面原因:
1.泵
2.溢流阀
3.油缸

网友:
看看泵是不是好的 能不能达到所需的压力  确实没有发现管路漏油那多半就是油缸内泄严重  拆下来换圈就好了

网友:
先做油缸泄漏测试吧,在检测压力,判定是泵还是油缸

网友(2013-01-19):
都有可能

网友:
先看看电磁阀

网友:
你们都在别人实践中学习经验啊。。楼主以后要描述仔细,比如是否有漏油,泵异响没,压力表系数变化没,是否油管被曲折,还有加油压,顶死,油缸是否自动。

网友:
目测要拆

网友:
泵的损坏可能性加大。

网友:
油缸有问题  密封件坏了& ]  [' O. g0 x

网友:
系统压力正常情况下  考虑油缸是否存在内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