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径大于多少一般丝锥就不能攻而采用铣牙刀?

楼主(2012-02-19):
以前攻丝都是小孔径攻丝,现在做大孔径攻丝,一般都是四十以上的孔,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孔径大于多少一般丝锥就不能攻而采用铣牙刀?

谢谢。

网友:
主要看你用怎样的手段,手工我干过2吋的,后来嫌费劲搞个工装改机攻。

网友:
呵呵 我想这个没有绝对的吧  我们有个攻丝机 能攻M130 的

网友A:
一般M36以上螺旋槽丝锥就不适合了(某些易切削钢除外)。如果大批量的大螺纹攻丝追求效率与质量的话内容屑丝锥是首先。

楼主:
内容屑丝锥是什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M36以上螺旋槽丝锥就不适合了(某些易切削钢除外)。如果大批量的大螺纹攻丝追求效率与质量的话内容屑丝 ...

对于大一点的螺纹? 例如M36 牙深75       攻丝锥和铣丝锥哪个效率高? 哪个更经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一点的螺纹? 例如M36 牙深75       攻丝锥和铣丝锥哪个效率高? 哪个更经济?

一般来说攻丝效率高。如果不是特别难加工的材料,大批量生产,尤其对设备要求比较简单的情况下,攻丝经济。特别是当丝锥可以多次修磨使用时。给个视频楼主对比下:1、螺纹铣:http://v.youku.com/v_playlist/f6057082o1p2.html
2、内容屑丝锥攻丝:http://v.youku.com/v_playlist/f6057082o1p3.html

网友:
各有千秋吧。丝锥在一般材料和一般规格上用得多。螺纹铣刀在难加工材料和大规格上用得多。螺纹铣刀加工的螺纹表面质量好,尺寸更易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攻丝效率高。如果不是特别难加工的材料,大批量生产,尤其对设备要求比较简单的情况下,攻丝经济 ...

如果针对多刃螺纹铣刀和丝锥比效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针对多刃螺纹铣刀和丝锥比效率呢?

还是丝锥的效率比螺纹铣刀高。

网友C:
我厂人工最大攻丝到80X6的。20多个人倒班干,费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厂人工最大攻丝到80X6的。20多个人倒班干,费劲。

兄弟M80X6.0怎么干的?

网友(点评):
20多人倒班干,费劲!!!(囧…………)

网友(点评):
我是说是攻丝还是挑丝?还是别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M80X6.0怎么干的?

我是说是攻丝还是挑丝?还是别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螺纹铣刀的排屑效果好,丝锥攻丝对于机床的精度要求小。

网友:
见识了,还有80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