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刀具表面涂层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照片看不清,不过,刀具涂层不会脱落。

网友(点评):
但是这个涂层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渗炭或者淡化什么的。

网友:
还有碳氮共渗,粉末冶金烧结的

网友:
刀具表面涂层和热处理不同,涂层是在刀具表面通过物理或化学反应附着一层零点几微米或者几微米的膜,达要我们想要的效果。物理涂层的话如果处理不好或者太厚有可能会有剥落的现象。

网友:
刀具出厂会检验的,镀的时候不注意会脱膜的,那就报废了!

网友(2012-03-23):
我觉得刀具的涂层是会脱落的,我记得有一次拿枪钻去镀钛回来加工不锈钢,感觉镀的钛就像喷了一层漆一样,随便打两下就没有了,一点也不好!

网友:
这个去刀具模块里面学习。
2 T; q/ l# c. R8 g* ^涂层会磨损;即便涂层完全磨掉,刀子也因为曾经有过涂层而耐用----这说明涂层是有渗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