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自己做一个1000吨的液压机。

楼主(2012-02-19):
如题。请教各位老师,自己做一个1000吨的油压机用于锻造成型,都需要准备那些部件?谢谢。

网友:
这个不复杂,简单的东西,

先把加工工艺确定了,锻造节奏或生产率确定了,是正压还是反顶,确定这些以后就确定结构,一般这种小设备以三梁四柱为基准型,

再按节奏配液压系统就可以了,

锻造工艺设备以后配就是了,

网友(点评):
锻造用三板四柱不太方便,似乎以C型结构合适一些。

网友(点评):
可以用机械手,90年代末,我看见的,粗糙机械爪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基本没有现成的部件,需根据要求自己设计。

网友:
998大侠给楼主指明了流程。明白人知道就是按此设计。不过楼主要滴可能是具体滴玩意儿哪。。。比如此机滴结构是乍样滴,液压系统滴功率多少,油缸么多大。。。。N多滴技术参数和结构参数。。。。有木有更加便宜滴方案,又能达到要求。。。哈哈。。。

网友(点评):
问医者,大夫嘱咐了按时吃药,对曰:无银钱,最好无药而愈。郎中晕倒,哈哈

网友(点评):
无银钱,最好无药而愈。。。。。哈哈。。有不少问医者多抱有此打算哪。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隔天我发个锻件图,大家看一下。谢谢2266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