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帽是光圆的螺钉自动拧到折板上

楼主(2012-02-20):
M6螺钉螺帽是直径为6mm的光圆,要求自动夹紧光圆螺帽,自动拧钉,拧到底不允许松动,要求每分钟转数为1000。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

网友:
前排占位,坐等高手出现

楼主:
高手高手

网友A:
用电钻夹头夹住可以扭紧不?

网友A:
设计有问题,不能设计个内六角槽吗?

网友B:
光圆螺帽表面需要保护吗?还有可以改变光圆螺帽设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圆螺帽表面需要保护吗?还有可以改变光圆螺帽设计不,

产品结构不能改动,表面不用受保护,拧紧后直接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钻夹头夹住可以扭紧不?

拧钉是一个重复性动作,电钻夹头能否在瞬间夹紧?另外电钻是否需要反转才能退出?反转螺钉又松动拧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有问题,不能设计个内六角槽吗?

下一步骤进行是需要铆接工作。

网友C:
做是可以做的,但有点头痛,就怕打不到底

网友D:
可以实现吧!利用管钳的工作原理或逆止轴承的工作原理,逆止轴承原理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正转锁紧逆转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是可以做的,但有点头痛,就怕打不到底

谢谢,是需要考虑扭力大小。

网友:
是不是只要做到把螺丝拧到底就可以了,还是有扭力要求?如果有要求是多少?每分钟效率是多少?这些都要说明,反正越详细大家才能看能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吧!利用管钳的工作原理或逆止轴承的工作原理,逆止轴承原理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正转锁紧逆转松开 ...

大侠,请明示,非常感谢!

网友D:
WO

引用 楼主:
大侠,请明示,非常感谢!

我草率了:问题的关键在快速锁紧螺栓且锁紧装置可以随动力头,电机或手枪钻转动,考虑再三还是逆止轴承原理加电动改锥的组合可以解决你  的问题

网友:
不可以先铆接 再拧紧吗

网友:
用飞锤原理,做简易飞锤夹具,装取方便。

网友:
做少量的还以考虑,这个数量有点可怕。总数这么要求,多工位可以吗?

网友E:
不成熟的建议:4楼 11楼师傅的方案都可行,我比较侧重4楼,你可以把旋转加紧那用电动的,加紧和松开速度不是问题。这中方案,可以直接抓取,移动到螺孔位置后旋入,而且结构就是两个旋转机构,可以做成主轴筒那样,较节省空间。机构参考攻丝机即可,只是把夹头那连一个电机带动伞齿轮转动就行。11楼的方案的话,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也较复杂,动作也较繁琐,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管钳加紧会伤到圆柱面,而且如果螺栓与螺孔位置对不正的画,旋转没有阻力时容易松掉,并且要实现夹头的动作的就够零件比较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成熟的建议:4楼 11楼师傅的方案都可行,我比较侧重4楼,你可以把旋转加紧那用电动的,加紧和松开速度不是 ...

之前也考虑过制作一个夹具,将夹具与气动电钻连接,电钻转动的同时夹紧光圆螺帽并拧紧,转动停止瞬间夹具松开。但是具体的结构不是很明确,保证使用寿命至少10万左右。对于主轴筒式结构我从没接触过,是否有制作厂商?

网友F:
这个还用费神!在圆柱头顶锯条锯缝后用一字起拧就行了呀。

网友E:
不知你要求全自动还是半自动的设备还是手持工具,再一个 旋入速度要多快,如果太快的话,当螺钉旋到底的话,必须有一个可靠的限位控制到位立即松开,不然工件就飞了

网友:
螺钉的头部要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就不能改一下方案,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安装啊。

网友:
只要扭矩没有要求就可以做到.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气动卡盘,有一种东西叫电批,有一种东西叫振动盘,有一种游戏叫搭积木。。。

网友:
既然是拧紧后,进行卯。那么要卯的部分也可以不是圆的。
建议修改一下工艺,要卯的部分圆周铣去端面,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要求全自动还是半自动的设备还是手持工具,再一个 旋入速度要多快,如果太快的话,当螺钉旋到底的话, ...

多谢师傅提点,这是个要点被我忽略了。设计有定位模具不知道够不够?最好是手持的,便捷轻巧成本低。可以人手工将螺钉往折板上拧两圈固定,然后使用手持夹紧转动工具,一般的气动电转就够,扭矩为5,转数1000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用费神!在圆柱头顶锯条锯缝后用一字起拧就行了呀。

产品结构不能改动,产品客户已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草率了:问题的关键在快速锁紧螺栓且锁紧装置可以随动力头,电机或手枪钻转动,考虑再三还是逆止轴承 ...

因为没有接触过,昨天查了半天关于逆止轴承的原理,还是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接触过,昨天查了半天关于逆止轴承的原理,还是没查到

逆止轴承又叫超越离合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有点像棘轮原理,不同的是靠摩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师傅提点,这是个要点被我忽略了。设计有定位模具不知道够不够?最好是手持的,便捷轻巧 ...

客气了,呵呵,咱们一起研究,有那种扭力限制器,一旦达到设定的扭矩就会打滑。但是我看一般的手电钻只要抓住了,人的力量是可以控制它的,你那定位模具就行。再一个人工预先把螺钉往板上拧两圈感觉没必要,你可以预先将螺钉上在手电钻上,电钻夹头手拧一下对于螺钉的加紧力也许就够旋进螺丝的力量了,而且无形中就增加了过载保护的作用,拧到底就自动打滑了,操作者点动手电钻就可以了,照这样感觉不需要做什么工具了 你拿个手电钻把弯板固定试一下,看看行不行,呵呵 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客气了,呵呵,咱们一起研究,有那种扭力限制器,一旦达到设定的扭矩就会打滑。但是我看一般的手电钻只要 ...

脑子里有个概念,制作一个机构,该机构始终保护与电钻固定连接;同时机构的另一端与光圆螺帽一接触,启动电钻,通过电钻转动让机构夹头自动夹紧螺帽(流水线工位,拧钉工作量很大,手动拧紧跟不上节拍)。当转动停止瞬间夹头自动张开并脱离螺帽。

楼主:
此机构设计方案有何构思,请高手给予分享

网友:
可以用手工锯条锯一个口子

网友:
手电钻夹一带磁性的盲孔夹具,靠压力(摩擦)拧入即可。

网友G:
设计一个气功夹头,或者液压夹头,然后再用常用的拧螺丝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一个气功夹头,或者液压夹头,然后再用常用的拧螺丝的工具

气动夹头上面带着气管,夹头如何同电钻转动

网友:
暂时还没有好的想法!!!!!!!!!!!!

网友:
电钻前面夹根胶棒,中间钻个孔,保证螺钉能轻压放进孔内。

网友:
参见 BIG 刀具样本的 美夹  刀柄夹头,也是圆的。呵呵。
完全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
确实有点难度的,祝楼主成功,也希望将来楼主分享成功的经验,呵呵

网友:
等待好办法,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运用机械手加紧、。、、、、坐等高手

网友:
夹头设计的方便和电钻连接不就行了嘛,做一个过度转换零件

网友:
这个套筒N多年前在常州一德资公司见过,在液压电磁阀上有一个零件,要拧紧装配到阀体上,和LZ所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有一个专业用来拧紧这个螺丝的套筒,没仔细看里面的结构,加上定扭矩拧紧工具即可完成,

网友:
设计一专用的气动快速夹头,可参考气动拆卸机器

网友H:
    看到楼上的资料,这种连接结构很专业了,一般设计制者会考虑附带专用工具进行安装的,自行设计制做夹具也可以,建议:首先要知道螺钉的拧紧力矩,选型购买一个气动板子,参考夹具设计手册设计一个夹具,安装到气动板子上,将螺钉放在圆形的弹簧夹头内,用手转动一下套筒,螺钉就被夹紧了,M6螺钉夹紧力不需要太大,如果找专业厂家制做就更简单了。

网友:
我认为,那个说 “手电钻夹一带磁性的盲孔夹具,靠压力(摩擦)拧入即可。”就很对,再考虑别的就过了。螺钉到位后,工人完全可以靠手感 点击 停钻的,很简单。我过去在一个机械厂实习的时候,在装配车间件工人用过。他们都是用手电钻装配螺栓,很快,并且操作简单

网友:
旋铆可以实现,不过大材小用了

网友:
等高手,拿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办。。。

网友:
自动钻夹头.pdf (1.59 MB, 下载次数: 6) 夹头可以使用瓦利杜斯或者阿利勃列赫特的自动钻夹头,扭力使用扭矩限制连轴器(弹簧摩擦式,正通联轴器)。电机可正反转。先反转对丝。后正转拧紧。

网友(点评):
该单独发帖赚个精华的,嘿嘿

网友(点评):
可恶,效率低的标准钻头夹紧机构竟然还浪费我3分!

网友:
搞一个锥度很小的套里面带一个小磁铁,吸住工件。操作时下压力提供摩擦使工件旋转,松开直接拔起……

网友:
搞一个锥度很小的套,里面装磁铁。靠磁力吸住工件,下压力产生摩擦旋紧工件

网友:
就是做个右旋自动夹紧的夹头机构而已嘛,应该方案很多,随便弄一个。大家当笑话看就好啦。要做得精细点可以做成偏心孔式,只要2件组合起来就能用,电批进夹紧,反向动一下就松开无需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需要考虑扭力大小。

加个扭力计.................

网友:
在可控扭力的气转工具头上加一个外部锥形中部φ6开了几条缝的套,这样可以收缩φ6。再在此套外加套一个箍,用简单的扳机结构控制加紧放松。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楼上的资料,这种连接结构很专业了,一般设计制者会考虑附带专用工具进行安装的,自行设计制做夹具 ...

多谢高手指点,已经在找厂家,目前正在试验ing

网友(2025-01-0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