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会对整个系统压力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12-02-20):
减压阀会对整个系统压力产生什么影响,会导致系统压力很难升高吗?

网友:
不会的,减压阀只是保证系统压力在一个恒定值,对其它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减压阀确定液压系统某一分支的压力,低于系统压力。

网友:
减压阀是保持系统压力,防止系统压力过高的!

网友:
减压阀对整个系统的压力是不会产生影响的,它是一种使出口压力低于进口压力的压力控制阀。它的作用是用来减低液压系统中某一回路的油液压力

网友:
减压阀不懂别乱用,具体看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