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螺钉可不可以再做久美特?请教

楼主(2012-02-20):
发黑螺钉可不可以再做久美特(已经焊接在碳钢板上的)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有抛丸工序。

楼主:
谢谢,原因是我司有一个零件上面需焊接螺柱,然后整体表面久美特,现在采购提出市场只有发黑的螺柱,所以咨询一下发黑螺柱是否可以再做久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