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配合时怎么影响机构精度的?请教

楼主(2012-02-20):
特别是指向和定位机构的指向精度和定位精度,总感觉联系不是那么透彻,有关系这是肯定的。就是感觉有层纸我捅不透

网友A:
比如一副冷冲模具,四套小精导柱,四套大滚珠导柱,一般滚珠导柱是精度较高的,适合快速冲压的模具,滚珠导柱是过盈配合,所以配合精度很高,你的上下模定位保证了,再看你的刀口间隙,为什么要四套小精导柱呢?就是起到上下刀口剪切时保持刀口配合精度。大的滚珠导柱是起到冲压合模导向作用。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一副冷冲模具,四套小精导柱,四套大滚珠导柱,一般滚珠导柱是精度较高的,适合快速冲压的模具,滚珠导 ...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你说的意思我能理解。而我想说就好比一个减速器,输入端输入一个转角,那么通过减速器,在减速器末端输出时,减速器的公差配合对末端输出角度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公差配合是如何对这个减速器输出精度产生影响的?

网友:
蜗轮蜗杆之间如果无间间隙,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