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后面的RAA0.8和TBG-130是什么意思?求教

楼主(2012-02-20):
大家帮忙看看滚花后面的RAA0.8和TBG-130是什么意思,这个零件是电机轴,

网友A:
这是不是老外的图纸?RAA是不是类似“直纹”或“网纹”。0.8就是尺寸。
TBG-130是不是标准号?老外的标准?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
不知道 帮顶一下...................

网友B:
RAA是德标DIN82里面的一种滚花规格。

网友:
学习了,谢谢4楼老师。

楼主(2012-04-06):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老外的图纸?RAA是不是类似“直纹”或“网纹”。0.8就是尺寸。
TBG-130是不是标准号?老外的标准? ...

0.8是指什么尺寸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A是德标DIN82里面的一种滚花规格。

能详细说明吗,或者帮忙提供标准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