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2-02-20):
请问这个是什么轴承,还有可以帮忙提供厂家。

网友:
典型的平面推力轴承。是轴向受力的。厂家外面多的是。你去上网查查什么型号就好了,国产的进口的。都有得买吧!

网友:
         应该是推力轴承把

网友:
平面轴承,这是很直观的。

网友:
单向推力球軸承。
给出轴径和外圈尺寸就可以查到型号,若加上高度就完全可以找到。

网友:
考考各位?

网友:
单向推力轴承,有很多厂家生产。

网友: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推力轴承的啦!。。。。。。。。。。。。。

网友:
推力轴承很多的,国产的就可以了可以省点银子

网友:
什么状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