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成本内容有哪些?

楼主(2012-02-20):
请教,钣金的成本计算内容有哪些?材料费用可以计算,其他的呢,比如如加工费怎么算,是按工序吗?还是按每一刀多少钱。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
会不会按面积呢,瞎蒙的~~~~~~~~~~~

网友:
首先跟大小有关系,就是钢板,然后看你用什么工艺,折弯机要看折弯工序多少和复杂程度;如果用冲压模具的话除了模具费用还要看复杂度,需要用多少个工站能完成成型;成本肯定跟精度有关,最后看镀涂。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一般的影响因素和方法

网友A:
如果说折弯。首先是看材料,厚度,长度,宽度,当然小件薄板都是按每到多少钱啦

网友(点评):
每刀现在是多少钱啊,大概的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折弯。首先是看材料,厚度,长度,宽度,当然小件薄板都是按每到多少钱啦

具体的,一般五毛吧,目前我但是你单的大小,机器都有一定影响

网友(点评):
好像应该有地区差异吧,你是哪里的,我是天津的。

网友B:
我们公司都是做小心钣金件的,员工的费用都是按工艺算的,不同的工艺价格就不一样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一般五毛吧,目前我但是你单的大小,机器都有一定影响

广东,这边价格也不是很标准,钣金聚集的地方压制厉害,不是很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都是做小心钣金件的,员工的费用都是按工艺算的,不同的工艺价格就不一样

按工时,就是这道工序做一个产品需要多少时间!时间长价格就高

游客

网友(2012-03-23):
工序的加工时间按个人都不同,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如每小时多少钱。我们要使用啊。

网友(2012-10-18):
首先是材料成本,人工费,机器的损耗,如果有表面处理的话,这也是一笔费用,最后就是包装和运输!

网友:
同样请教,有知道的师傅可以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2013-04-17):
看材料,看多少量,看加工要求

网友:
同意十三楼师兄的讲法!

网友(2013-07-19):
我公司外协的做法是,先激光割好形状,折弯按每刀多少钱算的

网友(点评):
据说激光每分钟8块大洋,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是或,越多,价格越低

网友:
5楼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件钣金件首先是整张板,考虑采用什么方式,冲压的话得剪板,剪一下多少钱?然后上冲床。在复杂件可以数控床、激光切割等,数控冲是按时间计算价格的,多少钱/时,激光切割一般是按周长(元/米)和孔数计算价格,在就是折弯、焊接、压铆等工序,按复杂程度定没一工序的价钱。

网友(2013-08-25):
钣金成本包含:材料费,加工费(下料,钳作,成型,焊接,表面处理,装配,包装),运输费,利润费,管理费,税收.

网友:
合理的计算方式应该按工艺步骤来,但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往往最终成交达不到,都是客户说个目标价

网友:
路过的表示等高手解决

网友:
我知道的计算方法
一种是按重量 一种是按尺寸,当然这都是唬不懂行人的

正规的是,数冲按时间计算,一个小时100或者200,价格不同
折弯是按每刀的价格,分长短,一米以上和一米以下每刀的价格不一样
其他的还有设计费。管理费。人工。水电啥啥啥的!!!
本人也是初学,知道的就这些了 希望对你又所帮助~~~~

网友(2014-03-19):
我们通常的计算方式是
材料费、开料费(激光切割)、折弯、焊接、打磨、喷涂、运费、税点

材料费比较好理解,其他都是按人工计件去做

网友:
5楼接着说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5-27):
小的加工厂家都是按成品件来报价,没有时间去分得那么细。大的加工厂会有报价模板表,分得很细,材料费,折弯,打孔,焊接等等一系列,但是通常算到最后价格肯定是要比小的加工厂高很多的。说实在的精度要求不高的直接找小厂家做,加工工艺真的不差。

网友:
干钣金部赚钱的吧

网友:
我厂的工钱算法是,第一,有重量400元/吨。  第二,按工作时间,两个工人加一台机器,半天加工费500元。这两种方法哪种高,就按哪种算。      特殊工件,需要工程师出马的,特别难搞的,投一件500至1000算。当然如果觉得低了就往高的算。。。。。视情况

网友(2014-10-11):
普遍比较低的.

网友:
! r. {" s, P+ Z+ E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别的不知道,激光切割的话,主要是根据厚度,材质。长度按米收费。冲孔的话。按一个孔多少钱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