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求教

楼主(2012-02-20):
如何选择PLC???新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先选速度,与你控制的线的节奏要匹配,太慢了玩不了,快了费银子,

再选点数,留20%的余量,

内部模块是否合适,假如外接,要占点数,

高级的还有看是否有网络功能,一般小系统不必要,

网友B:
是研究学习用,还是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研究学习用,还是做产品?

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点评):
学习的话话,买个资源丰富的。可做的实验多一些,做产品就根据你的系统选,够用就可以了。多了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速度,与你控制的线的节奏要匹配,太慢了玩不了,快了费银子,

再选点数,留20%的余量,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不同么????????????????

现在是考虑选型,根据实际情况怎么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