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动机能否分别带动ABC轴独立旋转

楼主(2012-02-20):
1.一个电动机能否分别带动ABC轴独立旋转,即通过电信号的控制可以实现只有A轴转,只有B轴转,只有C轴转,如何设计电动机和各轴之间的链接,需要什么触发装置?

2.用最少的电动机实现A轴和B轴,左右平动和各自轴向旋转?电机数量不大于4台。
3.转动变平动的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和装置?

参考各位同仁的高见及绝妙答复的简单易行程度,如能达到楼主需求,立即送50至200元电话充值卡。谢谢。

网友:
问题一:电磁离合器可否满足要求??电机出来带个多轴头,每个多轴头上带电磁离合器即可实现每轴单独或者一起转动。当然了还有其他方法也可以的,比如电磁拨叉等。二:电机出来带动连杆或者曲柄滑块机构即可将转动变平动。加上上面的电磁离合器就可以了。三:偏心轮机构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