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这样一个料口,为了防止法兰盘焊后变形,需要一个工装

楼主(2012-02-20):
焊接这样一个料口,为了防止法兰盘焊后变形,需要一个工装,该怎么设计呢?求教高人!

网友A:
组焊这种产品,为防止组焊变形主要是用焊接工艺来保证。每次焊缝不要超过5cm然后换焊另一面,如此循环,不等焊点达到变形温度,就停焊了。行内话叫间断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焊这种产品,为防止组焊变形主要是用焊接工艺来保证。每次焊缝不要超过5cm然后换焊另一面,如此循环,不等 ...

谢啦!上车间,实践看看。主要是法兰盘,变形厉害了,都得校正,很费工时。

网友:
把法兰固定在十个后的钢板上,焊接时要间断焊接,用气体冷却效果会跟好。方便加我QQ924897284,我们再探讨

网友:
改变焊接顺序..................

网友:
焊接的  不是很懂。。。。。。。。。虽然经常跑焊接车间跟师傅聊天看他们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