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在金属工件上刻字的机器

楼主(2012-02-20):
貌似有那种激光刻字机,求大家推荐下性价比高的。

补充内容 (2012-2-23 18:17):
材料一般是40Cr或者45号钢,硬度一般在HRC30左右,需要那种能够电脑控制的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不需要雕刻铣哦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话,直接用电笔刻就行了

网友:
气动刻字机,廉价------------------

网友:
雕刻机 就是激光 大批量用才划算

网友A:
气动打标机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打标机不知行不行

气动的能在金属上刻字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一般是有色金属,硬度低一点的也可以

网友B:
你是神马金属要说清楚,金属的硬度范围太宽了

网友:
有种金属打标机,价格几百元人民币,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类似于电腐蚀的原理。

网友C:
可以看看激光打标机,感觉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神马金属要说清楚,金属的硬度范围太宽了

一般是40Cr的材料,硬度在HRC30左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激光打标机,感觉效果还不错

大概在什么价格范围呢?有没有推荐的厂家?

网友:
用激光打标机的话 要看你需要打多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在什么价格范围呢?有没有推荐的厂家?

北京删达,还有一家叫什么忘了,往上应该搜的到的

网友:
激光的吧! 易控制,操作简单,效率高!

网友:
好的打标机,要10000元以上

网友:
用激光打标机。便宜,加工快,而且什么样图案的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