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长度计算

楼主(2012-02-20):
一直不会算皮带长度  计算长度基准是那条线 是按外圆还是节宽圆 还是内圆 图中两圆是皮带轮的最外圆 A型皮带 选什么长度合适

楼主:
A-1321还是A-1346 关键是不会算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一直不会算皮带长度  计算长度基准是哪条线 是按外圆还是节宽圆 还是内圆 图中两圆是皮带轮的最外圆 A型皮带 选什么长度合适 A1346 A1321

网友:
节线是长度不变的那条线,所以按节线长算,然后选相近的标准长度的皮带,然后再做成中心距可调式或加涨紧轮

楼主:
大家帮帮算算  有什么参数不对的  请指出  谢谢

网友:
me.seu.edu.cn/course/mechdesign/netcourse/11030202.htm
你去这个网站看看啊!

网友:
你图画的准确点,量一下就好了,我是测量的内测距离,然后发给供应商,皮带机都有张紧结构,查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类型的皮带,同步带如下:
1.皮带按照节圆算;
2.节圆直径的计算:d*pi/p
d:节圆直径;
pi:圆周率
p:皮带节距。
平皮带按照内径计算。
其它的没用过。

网友(2012-07-23):
机械设计手册有公式

网友(2012-12-15):
轮子直接确认后,套入中心距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20):
不论是V型带 还是同步带 都是节线长度的 就是书上说的不会变形的那条线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啊

网友:
用sw里的皮带工具帮你算

网友:
按照节圆算。。。。。。。

网友:
要有调整结构     不用算的非常准确

网友(2017-10-30):
机械手册查一下

网友:
皮带长度应该是计算包角的吧,一般皮带都是有可调张紧

网友:
皮带都有涨紧调节结构,大概长度就行,选个附近型号的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