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杆,一个机构

楼主(2012-02-20):
求助  一个机构 ,  液压杆向右走 ,链接的柱竖直向上 把力的方向改变90°  ,   液压杆向左走 ,链接的柱竖直向下  。

  麻烦师傅给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采用齿轮齿条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齿轮齿条结构

要顶起1吨的重物    好像不行吧?

网友(点评):
没有特定条件,多重都可以。包括地球 呵呵

网友A:
问题应该不大。
那你为啥不竖直方向装液压缸呢?你的意思好像是要将重物翻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不大。
那你为啥不竖直方向装液压缸呢?你的意思好像是要将重物翻转吗?

液压缸装下面  高度会增加    我们这个高度不能太高   没办法啊

网友B:
双油缸,水平的给垂直的给油,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油缸,水平的给垂直的给油,行不?

能不能再说细一点    我不是很懂    麻烦师傅了

网友A:
那你是要提升重物了呗?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描述的更详细一些,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光靠猜可不行。高度太高的话你可以把地打个洞呗。如果不用液压缸的话,我觉得用电机驱动蜗轮蜗杆结构也比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要提升重物了呗?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描述的更详细一些,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光靠猜可不 ...

就是做一工装   上面是直径一米的工作台  工作台下面是推力轴承在下面有一个顶杆  就是让杆向上一点距离 让工作台旋转 之后 在向下移动  顶杆头上是一个圆盘  把工作台与外圈钢胚拉紧  就这样....麻烦师傅  给想想办法

网友A:
你要升多高?空间多大?你是用顶杆托起工作台,然后旋转?放下后顶杆还得起拉紧作用?

楼主:
大 体 就 这 个 图........

网友:
我的方案和4楼的一样
想要详细方案就需要详细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升多高?空间多大?你是用顶杆托起工作台,然后旋转?放下后顶杆还得起拉紧作用?

只要工作台离开一点 能转就行     最后要一直拉紧

网友C:
做两个斜块推,或者做肘节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斜块推,或者做肘节机构

我做机械加工的   对机构不是很了解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斜块推,或者做肘节机构

斜块结构肯定不行,因为他的要求还需要压紧呢。

网友A: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把推力轴承塞进工作台的?我觉得你这个结构设计本身就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把推力轴承塞进工作台的?我觉得你这个结构设计本身就不合理。

下边那块拉紧的  用螺栓上的

网友:
你这一套要真做起来的话会很复杂的。

网友B:
必须用人力抬起来?
人转动蜗杆,带动蜗轮,蜗轮内孔与顶杠采用螺纹副,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人力抬起来?
人转动蜗杆,带动蜗轮,蜗轮内孔与顶杠采用螺纹副,可行吗?

就是为了让人省力  才用液压的  而且拉紧的力大   拉不紧的话 工件会动的

网友:
找了半天,总算找到这个帖子的位置了。
你这个设计,第一,推力轴承安装方式就不对。第二,你工作台与底座之间为啥整那么大的间隙?单靠顶杆支撑的话,顶杆克服重力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它没有办法克服倾覆力的。
你必须要这样设计吗?
必须要用顶起,再旋转,再落下这种方案吗?
不能是那种一直是顶起可旋转状态,然后加一个锁紧装置不让工作台转动呢?
你这工装的作用是什么?难道还有承受冲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让人省力  才用液压的  而且拉紧的力大   拉不紧的话 工件会动的

那就用液压或气动的呗,我那方案改电机带动也行啊

网友(2012-09-16):
如果不用液压缸的话,我觉得用电机驱动蜗轮蜗杆结构也比较不错。可以使用的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的用途??

谢谢  这个方案已经取消了

网友:
复合铰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