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否定的工艺,错在哪

楼主(2012-02-20):
     零件描述(附简图):阶梯轴,32f8圆周长176, 16h7圆周长10, 16圆周外还有19长的M16螺纹。32圆周离16圆周5MM处(工171长)须表面淬火,镀铬,最后尺寸为32f8   。16h7与32f8须保证0.05同轴度(难点,关键问题)。
      本人安排的工艺:下料---调质(型材有应力且零件要求整体调质)---仪表粗车32外圆-----仪表粗车16外圆----无心粗磨32外圆(视情况可省略)---32外圆表面淬火-----无心磨32外圆至-0.08----夹32外圆精车16h7(普通数控车或者车削中心,能保证0.05同轴度)和M16----镀铬------无心精磨至32f8 。该方案被否定。
     现在人家安排的工艺--------下料-------调质-------数控车32外圆打中心孔-------数控车16外圆、M16、打中心孔-------粗磨32外圆(视情况省略)------表面淬火-----顶针磨32外圆至-0.08-----镀铬-------顶针磨至32f8和16h7。
       同僚们给个意见。

网友(点评):
只要是牵扯到二次装夹同心度肯定是会有误差的,所以加工工艺顺序还是很重要的。圆工件以两端的中心定位孔来保证是正确的。度铬后是再加工到位的。

楼主:
难道0.05的同轴度车不出来。设备全有,包括车削中心

网友(点评):
能做到0.01的,却选择0.05的,这种逻辑不合理。好比现在国内一些供应商,拿到图纸管你三七二十一,把公差全去掉,按他们的能力加工,然后成品检验,“不合格”的就“要求”客户改公差。

网友(点评):
确实,我们做保险箱,给2mm的公差,但供应商就是做不到,然后要求我们给±3mm的公差!

网友:
人家的按排是对的,你的按排同心度难以保证。

楼主:
液压卡爪可以达到0.025同轴度,无心磨圆柱度0.005.综合同轴度0.05绝对没问题。另外类似产品(直径不一样)别人做过,是车的。

网友:
显而易见你的工艺是错的而且是荒唐的。后面的工艺是正确的做的时还有细节问题,路线没错。

网友:
看您工艺,猜您做这块的时间不长吧?
个人比较偏好第二种工艺方案。说句实话,感觉您的这个工艺不严谨。第一,你装夹次数太多,每次装夹都要重新找正。因为你的活比较精密,按照你的工艺思路,需多次找正0.05mm同轴度,花费的时间太多。第二,该轴有点长,最后一步磨φ32圆时需要夹持φ16外圆,单点支撑,工件可能因挠度问题会变形,磨削完成后近端和远端的尺寸可能会不一致,成一种锥形的形状。
第二种方案的好处就是用磨削的时候用顶尖,可以免去找正时间,而且两点支撑,也不必担心工件会变形。φ32圆和φ16圆可以一次装夹就磨下来,而且基本上不用考虑同轴度0.05mm的问题,因为该精度通过机床就保证了,而且精度可能远高于0.05mm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的对,赞

网友(点评):
分析的有理,同意

网友:
要我选方案,我选2。
就我所想,有同轴度要求的阶梯轴就不应该用无心磨床。
0.05的同轴度不是不能车,要一次装夹、起码同一装夹基准(双顶尖),靠校调?难。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的方案基准统一性有问题。

网友:
第二种工艺合理,第一种不好 第一种加工的同轴度不好保证,无心磨的同轴度保证不好。

网友:
第一种工艺方法不尽合理,第二种工艺方法比较合理,编制工艺时要尽量保证加工定位基准一致,这样即使以后零件出现问题进行修复也比较方便。

网友:
方案1啰嗦,多次装夹,费工费时!

网友:
1.粗车一端外圆及端面并钻中心孔(伸出越短越好,够下次卡爪夹持就行,这样是为了保证外圆和中心同心)
2.同上,粗车另一端。
3.镗软爪,夹持任一端已加工部位,另一端用顶尖。从右侧车至左侧,留余量。
4.淬火
5.镗软爪,一夹一顶,精车两侧。
6.镀铬
7.双顶尖精磨
这个工艺虽然繁琐,但是绝对能保证同轴度0.05(磨床不熟悉,到车床为止能保证,但是设备不能差)

楼主:
首先,方案一装夹次数少,不考虑粗车,只要32磨两次,16车一次,总共三道主要工序。顶尖磨的话,车两次,磨三次,工序反而更多。另外从效率上说,直接车16h7效率高。最后,有同行该产品(大小不一样)16h7是车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顶尖车,顶尖磨。

楼主:
做产品(不是自己的,帮别人加工),0.05的同轴度没必要做到0.02。个人认为及格就行。况且16h7比较短,只有10mm。所以个人认为0.05的同轴度绝对没有问题(32圆柱度0.015以内)。

网友(点评):
你不考虑效益问题吗

楼主:
实际上主要问题是车床卡爪的重复定心问题(唐软卡抓)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学习中...

网友:
新手进来看看,学习了!!!!!!!!!!!

网友A:
同轴度是不是标错了,要与尺寸线对齐吧???

网友:
学习一下前辈们的经验

网友:
第二种方案解决了此工件最难保证的同心度尺寸要求。

网友:
第二种方案

网友:
基本加工路线都明白 最重要的是表述   最关键是保证同轴度

网友:
赞成六楼的见解。对于阶梯轴有同轴度的要求,在粗车外圆打中心孔顶车外圆,工件夹持刚度好而且为精加工的磨削工序提供定位基准,尽量将外圆一次车出,掉头车不利于同轴度的保证。

网友:
工艺就是保证产品要求的基础上要求越简单越好

网友:
别人的工艺是对的,两次外圆为基准装夹一定会有跳动误差。

楼主:
要精确,当然后者。但大批量关键还是效率,因为60分和100分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关键点是,能否夹住32外圆车出0.03的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度是不是标错了,要与尺寸线对齐吧???

随手画的简图,明白意思就行

网友:
考虑到成本 方案2更受欢迎

网友:
同轴度一次加工好,第2种

网友:
最后无心磨能保障同轴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0.05的同轴度车不出来。设备全有,包括车削中心

你安排的可以适应个体来保证
人家确定的工艺是适合大批量生产的

网友:
楼主在编写加工工艺之前应该明白几个基本的原则。1:基准的选择以及如何在加工过程中保证基准的一致性!2:尺寸公差的加工保证是如何得到的。3:产品的形位公差的基本前提。要明白,如果有同轴度要求的轴类零件基本上应该一次装夹加工。4:加工成本。不要以为可以做出来的工艺就是合格的,也许按照你的那个方案是可以做出来,但是,没有保证!而且,加工成本高!

网友(点评):
赞,说的很好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讨论的很好

网友:
楼主可能不太清楚无心磨的缺点。你知不知道镀铬后零件表面是怎样的?

网友:
楼上说得是对的,外圆一刀下的同轴度要比你那工艺好多了!当然要是你的设备不允许,也可用上面的工艺。但

网友:
1.楼主怎么连材料是啥都不说啊,如果是45钢的话,我觉的粗车后再调质比较好,因为调质会让材料的强度提高不好车(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2.有同轴度要求的我觉得还是用双顶尖比较好,而且0.05的同轴度在车床应该可以保证吧,而且你也没有标注表面粗糙度。
3.电镀本身的精度并不高,如果你镀的是硬铬而不是装饰铬的话,那么尺寸和形位偏差就会更明显吧,所以一般同轴度或是尺寸精度要求高的,在镀后都要磨一下的。

网友B:
你可以 这样做:下料---调质(型材有应力且零件要求整体调质)---仪表粗车32外圆-----仪表粗车16外圆----无心粗磨32外圆(视情况可省略)---32外圆表面淬火-----无心磨32外圆至-0.08----镀铬------无心精磨至32f8 ,夹32外圆精车16h7(普通数控车或者车削中心,能保证0.05同轴度)和M16(也可以用仪表车,但得有好的弹簧夹头)

网友:
工艺要看材料和批量的

网友:
轴类零件,中心孔定位准确

网友:
磨了以后又上车床,能把车的M16在磨之前解决么

网友:
车床保证0.05的公差很容易啊.感觉楼主应该是才作工艺这一块.第二中工艺比较经典.在说这中轴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要改呢?不明白

网友:
好好学习  经验  是我们这行最好的财富

网友:
小弟也不是太懂,但第二套方案是简单点而且达到要求

网友:
下料--粗车留余量--调质--两端打顶尖孔--夹顶车+32--调头夹顶车+16、M16--淬火--双顶磨-32、-16--镀铬--双顶磨32、16

网友:
伙计,不要滥用无心磨。
看你的工艺是把简单事情弄的很复杂,最后同轴度还不知道在那里。

网友:
新人受教了。

网友:
第2种还是很好的,同轴基本不用看

网友:
0.05的同轴度很容易保证

网友:
不知楼上构件的数量是多少?如单件数量较少按以下简介能否?请指教
1)下料  2)粗车  3)调质  4 )  车:两外圆留磨量,螺纹外径减0.15mm,  齐两端面(长度到尺寸)钻两中心孔,制M16螺纹  5)表面淬火  6)磨:使用鸡心夹具中心孔定位,磨32外圆留余量(根据镀铬厚度确定尺寸)7)镀铬  8)磨:两外圆至尺寸。

网友:
你这工艺排的费时费力

楼主:
以前无心磨15-0.26,镀硬铬,再无心磨至-0.22,全部磨出。所以现在无心磨至-0.08后,车出16h7,保证同轴度0.025,镀硬铬后磨至-0.04。只要能磨出,同轴度绝对能保证。车一次,无心磨两次主要是考虑生产效率。

楼主:
搞加工中心的。对车和磨都不熟悉,但道理是相同的。所以疑难点有二:无心磨能否保证0.01的圆柱度,夹32外圆车16h7能不能保证0.025同轴度。如果能的话,第一种效率肯定高许多。当然如果镀硬铬后无心磨磨不出就不行

网友:
按目前江浙机械制造现况,如果这个工件我做,哪怕只有一件,也只会以下面的方式制作。
1、专业厂购回直径32,公差g6的镀铬光圆钢。
2、按工件长度用带锯下料。
3、软卡爪夹持粗车。
4、精密软卡爪卡盘夹持,精车。
5、制作螺纹。

网友:
镀铬光圆钢大量用于直线园导轨和气缸、油缸活塞杆的制作。
常用材质为45钢。
坯料为4-8米长的冷拔圆钢,高频淬火后用无心磨粗、精磨之后镀硬铬,然后抛光为成品。
常见规格的精度类别为h6及g6.

网友:
楼主应该是刚毕业吧,实际经验不够,应该多下车间学习

网友:
同意方案二。编写工艺要注意尽量减少装夹次数。

网友:
第二种方案正确的,也是合理的。个人意见。

网友:
人家安排对,表面淬火容易变形,淬火后再磨,同轴度易保证

网友:
1.只要无心磨一上去,同轴度肯定没了,绝对要外圆磨
2.仪表车的床鞍松刀架软,车出来肯定是纺锤形或者是喇叭型的。最起码要用普通车床
3.同轴度虽然订的是光轴位,实际上用途是保证螺纹对大轴的同轴度。你这样车法,M16的大径跟中径都是不同轴的,根本没发用。
画图的也是个糊涂鬼
1.本身圆柱度就0.03,这种这么粗的东西做基准加工小轴0.05.弄不好最极端的可能性只有0.02可以动了
2.长轴零件如果做轴心应该指明两头各一个基准,同轴度应该是A-B这样标
3.要热处理的东西,轴颈地方应该标注最小圆角,否则一热处理不弯了
4.这同轴度应该定在螺纹处,如果可能应该用中径而不是大径,而且标注一刀车完,否则日后发外加工了根本没法检验。

网友:
又学习了高手们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卡爪可以达到0.025同轴度,无心磨圆柱度0.005.综合同轴度0.05绝对没问题。另外类似产品(直径不一样)别 ...

我认为两种工艺都可以。用顶针加工是最通行和课本上的做法。你用三爪加工就是要用特殊的,要自加工一刀,才能保证同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你的工艺,磨削都是无心磨,能不能保证同轴度?特别是最后磨削16和32外圆的时候。夹32外圆精车16h7,能不能保证同心度?我觉得第二种方案比较好,磨削32和16基准都是中心孔能保证32和16的同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 这样做:下料---调质(型材有应力且零件要求整体调质)---仪表粗车32外圆-----仪表粗车16外圆----无 ...

精磨32后再夹持32外圆表面,会不会损坏32外圆表面。

网友(点评):
镀铬层硬度很高的,一般不会夹伤。

网友:
菜鸟一枚,表示看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各位高手的评论,受教了

网友:
作为一个车工 我个人认为粗车后 淬火  两顶尖精车完全可以保证要求 (关键看淬火硬度能否车动)

网友:
1、粗车,两端打B4/14中心孔;总长不变,直径32长度留1mm余量;两截外援各放3mm余量(看尺寸,长度方向没要求);2、精车,车螺纹,16h7外圆和32外圆各留30丝余量,公差零位减10丝长度车到图纸尺寸;3、热处理;4、研中心孔,B4中心孔有2个60°的面需要研,粗糙度0.8;5、精磨16h7和32,到图纸尺寸,0.05的同轴度相对于两中心孔就可以了,不难保证的。我们公司2丝的同轴度一样可以保证。

网友:
唉,是这样的啦。。都哪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车个铁棍子都弄的那么麻烦,楼主也不想想反正热处理要磨的,方法1:一夹一顶全部车出,包括打中心孔时把M16也车好,外圆留0.5~0.7MM余量,松下顶针再轻轻顶上精车各外圆。方法2:一夹一顶全部车出,包括打中心孔时把M16也车好,外圆留0.5~0.7MM余量,热处理后上外圆磨直接顶住中心孔磨下不就OK了,工艺弄的那么麻烦。如果你觉得你机床保证不了同心度0.05和跳动要求,那么外圆时车个工艺螺纹上螺纹心轴车外圆最后再把工艺螺纹车掉。

网友:
普通数控车或者车削中心,能保证0.05同轴度 要找正 费时

网友(2012-04-01):
你多次装夹你觉得合适吗?你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做设计就是要省时省力的保证加工顺利完成,这样也为公司的效益做了贡献

网友:
显而易见你的工艺是错的而且是荒唐的。后面的工艺是正确的做的时还有细节问题,路线没错

网友:
直接买光轴,要厂家做好

网友:
32f8(-0.025,-0.064),怎么能顶针磨32外圆至-0.08?超差
镀铬镀层厚度是多少?
32f8是机加后尺寸?还是镀铬后尺寸?一般是镀铬后要控制的尺寸;
32f8与16h7必须要一次装夹完成(两顶尖定位);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做工艺的吗?
那么你是个不称职的工艺员,你可以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