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焊接,没有专用焊条

楼主(2012-02-20):
磨床在卸车时挡水槽的边缘碰掉了一段,没有专用焊条,不知道用普通焊条(大桥牌422)行不行,这个地方不怎么受力,只起到当水的作用,坏掉的地方是大约80公分左右的一段边缘。

网友:
用铸铁焊条就可,442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
用422还不如用胶粘。最好用专用焊条!

网友A:
不行!不是受不受力问题,而是要裂的。

网友:
不能加紧后焊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是受不受力问题,而是要裂的。

用什么焊条比较好          小焊机能打开吗     谢谢!!!

网友:
市场上有铸铁焊条的,用铸铁焊条焊就可以了

网友:
有,UTP 有一种很好用,价格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焊条比较好          小焊机能打开吗     谢谢!!!

我也不是很懂,只知道铸铁件不能用碳钢焊条补焊,有专门的铸铁电焊条,如固安捷(grainger.com.cn)里的1B6335、1B6336等,至于如何选用,用啥焊机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用木头机怎样?

网友:
用CO2气保焊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支持一下,期望更多的知识

网友B:
用308铸铁焊条。焊好后用缸体胶补一下。

网友:
普通焊条肯定不行,是要产生裂纹的。专用焊条肯定有。像万能的770,等等。这些焊条都是交直流两用的。而且都采用小电流进行焊接,低于100A 的电流就可以焊接。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就是价格最便宜的也要八九百一磅。我的电话:13818344624

网友:
用不锈钢焊条可以,可防止开裂。

网友:
没有铸铁焊条可以用含镍高的不锈钢焊条焊接  焊前打坡口 加热焊件  焊接后用小锤敲击去除应力

网友:
我也过来 看看究竟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08铸铁焊条。焊好后用缸体胶补一下。

胶补不会    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
现在焊好了     还有几处渗水

网友:
新手看很复杂啊……用普通的难道不行?

网友:
有专用的铸铁焊条,请咨询相关生产单位

网友:
既然是防水的,考虑泄露就可以了,铸铁的容易锈蚀

网友:
厂里的机修钳工都会用导轨胶粘的!

网友(2012-12-09):
可能行,但是用A132

网友:
用CO2气保焊试一下,应该可以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utp-welding.com/content/page/en/Product-Search-146.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