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机可以加工双头蜗杆吗?

楼主(2012-02-20):
蜗杆最大外径:36MM,模数:2.5,压力角;20度,螺旋角:9度27分44秒。头数:2.这种蜗杆可以在滚丝机上加工吗?  另有会滚丝机的亲加我QQ371046668.期待

楼主:
顶一下,怎么没有亲来回答

网友:
只在滚丝机上加工过公制螺纹,记得加工20钢的M40X1的螺纹时一个工人一班干了5千件,百分百的合格品。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加工蜗杆或其它螺纹的。查了下金属切削手册,也只有加工普通螺纹的滚丝轮设计参数,国内的滚丝机用的是液压传动,只设计一对滚丝轮就行了。本人孤陋寡闻知之不多,要想了解具体能不能加工蜗杆,可以打电话问制造厂家。厂家是青岛生建机械厂,你打114电话问问吧。

网友:
哥们你用旋风洗 应该可以帮你高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