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分度圆上标粗糙度有何意义?

楼主(2012-02-20):
图中分度圆上标粗糙度有何意义,分度圆是一个虚拟的名称啊,是没有实体的啊!怎么会有粗糙度呢!

网友A:
那是对齿面的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对齿面的加工精度要求。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啊,怎么测量这个粗糙度呢!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接触面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表示的是齿面的粗糙度,只含阿基米德渐开线部分,不含齿顶和齿底

网友:
标准齿轮啮合时分度圆和节圆重合,这时分度圆也算有实体的,图中应该表示啮合的时候对节圆(分度圆)的表面粗糙度有要求。

网友(2012-05-12):
真是齿面的粗糙度要求吗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