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角接触轴承装配

楼主(2012-02-20):
    各位师傅,请教角接触轴承咋装配,听说很讲究?

网友:
角接触轴承分主传动用和进给传动用,因为受力不一样,一般选用的角度也不一样,且多为配对使用,根据受力的方向不一样,配对方式也不一样,只言片语不能说清,建议你自己去找本厚点的轴承样本看看就知道了。哈轴、洛轴、或者SKF、FAG

网友:
配对好的,直接装就行了;需要组合的,需要自己配;万能配对的,也可以直接装。

网友:
论坛里有前辈介绍过,在论坛里艘搜

网友:
装配时,可以面对面,背对背的装配,看设置时是怎样装配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市场上所售的国产单个角接触球轴承不能成对使用,成对使用的就要成对买,买来的是候包装就是一对!我这就被卖家忽悠了一次花了我800多大洋!后来才知道。不过人家NSK可以任意配对!

楼主:
这一点到第一次听说,只听说成对使用,
    谢谢你了

网友:
可以买双列角接触轴承来用。

网友:
一般的是背对背的安装吧,

网友:
你可以在拆卸的时候做好记号啊,买来新的和以前一样装配不就好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