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B,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2-02-20):
在车螺纹时,第一刀就快到了底经,然后几丝几丝的走,用G92就没有问题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G76.P020560.Q50.R0.05
G76.X18.8.Z-12.P640.Q200.F1
材料CR12

网友:
P640是牙高吧,如果是的话算下牙高改成正确的P1600

网友:
980TD中,比如第一刀车1MM,牙高3MM应该是P10000   Q30000,这样就不会了!

楼主:
我在床子上试验过,还是不行,是不是参数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你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系统的坐标显示,这个系统小数点后是四位数,不是白加的,因此G74、75、76后的P和Q表示长度的都是以小数点第四位为基础单位,如表示1个长就是P10000。